各位师傅们,换空调旧压缩机一般需要补充机油吗?

楼主(2020-04-10):
各位师傅们,换空调旧压缩机一般需要补充机油吗?如要补,大概补多少?谢谢

网友A:
只要压缩机里有油,就无需再补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压缩机里有油,就无需再补加。

谢谢老师。现在换新压缩机成本高,一般都是换拆机的。

网友:
看压缩机低压阀漏油颜色深浅判断是否需要加油,一般旧压缩机到出来一点冷冻油看颜色,适当补加2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