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破壁机不转

楼主(2020-04-10):
面板显示正常各个按键都能操作,加热正常就是电机不转,继电器没吸合声拆下测试正常可以导通,求大神解答

网友:
控制电路 电机

网友:
因为继电器已经有闭合声音,首先测电机供电是否有,如果没有就是继电器触点烧坏了,如果有,就是电机坏了,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没测电机正常不?继电器正常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
继电器供电正常吗?

网友:
碳刷该换了吧

网友:
破壁机的安全开关呢?是否良好?

网友:
九阳Y23型号报E03

网友(2021-08-26):
检查电机是重点。

网友:
电源电压是否过高,或是哪里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