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BCD—301W冰箱

楼主(2020-04-10):
有哪位大师修过这款冰箱,现在插上电压缩机不启动,冷冻风机和后面散热风扇都启动,主板上红灯一直亮着,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主板坏的可能大吗?有哪位修过?

网友A:
看哈给压缩机供电的线呗 看看有没有220v电 电送给压缩机了 就是压缩机 如果没有就看看板子

网友B:
智能变频的冰箱,你是否把温度设定低一些看看压缩机启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哈给压缩机供电的线呗 看看有没有220v电 电送给压缩机了 就是压缩机 如果没有就看看板子 ...

我把压缩机拔掉量板子没有电压,压缩机三个阻值一样,这款板子上红灯是一直亮吗?

网友:
电压,电阻不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变频的冰箱,你是否把温度设定低一些看看压缩机启动不。

冷冻室冷藏室都调到最强了,都不启动。

网友:
那就压机挂了

网友:
压缩机没有贴牌吗?查查参数

网友:
海尔变频机器,主板红灯亮是正常的,查查压缩机和管道系统

网友:
你这显示屏怎么显示不正常是的,上面没有下面显示H是不是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