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维修

楼主(2020-04-10):
我这边公司机器上的电脑都用的是长城ATX250电源,经常有坏的,最近留了两个想自己修,经测量发现紫线5V正常,绿线大概电压在4V,短接后电源风扇不转,板子上也没有烧坏的原件,求大神指点,该如何下手

网友A:
电源就是个鸡肋 维修难度大 价值又不高 点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就是个鸡肋 维修难度大 价值又不高 点算好

唉,已经吹下牛逼了,东西都拆烂了,没法返公司了,硬着头皮也得修好

网友B:
难度很高,建议你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度很高,建议你放弃吧

第一次尝试修东西就放弃,不想这么做呀,慢慢研究吧

网友:
从换电容入手

楼主:
有待机输出,我自己的理解是启动电路有问题,可是测不出问题

网友:
给你一点建议。绿线短接的时候看驱动芯片有驱动电压输出如否。且查下驱动芯片各脚电压值。原则上12伏负载要正常。

网友:
换个电脑电源盒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