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问题】养生壶的诡异故障

楼主(2020-04-17):
本帖子算是交作业吧。

前几天在拆机乐园和维修达人频道,发了关于一个养生壶的诡异的故障现象。就是加电不亮。

拆开检查,以为是双向可控硅BT139 800和三端电源芯片KW01L出现问题了。盲目的从TB上采购回来可控硅和电源芯片。等了三天,收到后,就立即更换上了,结果还是不行。看来是电源的问题。这种电路供电方式,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平日接触这个很少。本着学习的目的和态度,请教了坛子里的高手,很多高手给我指点,说是可能独石电容出现问题了,还有需要检查一下右侧的那个安规电容。我都检查了一下,发现没有太大问题。
还有前辈说,可能是图中的5那一对电容出现问题。我也测量一下,发现正常的。电压也是308V直流。没有问题。左侧那个470UF的电容,自己的数字万用表没法测量这么大的容量的。姑且认为正常。为了校验是不是电容的问题。我特意去电子市场采购了独石电容和安规电容,人家商家都不乐意卖给你一个两个的。5毛一个。网上是2毛多。独石电容大概几分钱一个。为了验证是不是电容问题,我也买了几个回来。换上发现还是不行。点不亮。有点泄气。

回来翻看帖子,发现一个高手,启发了我。多谢数码之家论坛的“dmc2008”大侠的指点。我就挨着测试独石电容左侧的3个电阻值,还有独石电容下面的那个电阻。(dmc2008说2.2UF电容下面的那个是电阻,其实是色环电感的。因为PCB上的符号就是电感符号。不是电阻。看起来像而已。)。

这一查不要紧,终于发现问题了。就是独石电容下面的(序号4)那个2.1欧姆的电阻(色环是红棕金金),0.5W的。拆开一个脚,一测,发现是1兆欧了。仔细一看上面竟然有裂纹了。估计是击穿了。电阻值变大了。导致KW01L电源芯片不工作。我赶紧找了找以前的一个小电路板上,竟然有2个1欧的电阻,把电阻串联起来就可以了。焊接上后,通电,竟然点亮了。哈哈。

后来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把双向可控硅芯片给换成新的了。作业完美结束!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指点!

网友A:
感谢你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B:
真有耐心!!居然把图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分享!学习了。

论坛高手太多了。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耐心!!居然把图画出来了!!

论坛高手太多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
这是新手该做的功课

网友:
恭喜修复。
楼主做事认真,有始有终,不骄不躁,赞一个

网友:
会画图这种毛病很好修

网友:
   楼主费了多少功夫才找到问题所在,对于门外汉实属不易;换电源芯片之前要测其工作电压,启动电阻,输出负载,这些都正常才考虑换芯片。对于爱好者要的是喜悦的过程,所以哪怕修下来成本高也无所谓。
  开店的可耗不起时间和成本高,所以遇到电源坏手头没零件时,加电源是效率最快的方法,问题解决的快,成本低,不耽误用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