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索尼 VPL-HW10 图像模糊问题

楼主(2020-04-22):
索尼 VPL-HW10 投影摔过之后,图像就变得非常模糊,调焦没有作用,颜色没有偏差,光路已经拆开了,看不出问题来,请教高手分析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镜头移位了吧?

楼主:
镜头拆开了,没看出来哪移位了,怎么修啊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今天拆开镜头,确实是最外面调焦距的镜头移位了。装上之后没有那么模糊了,但是又发现新的问题,画面重影,是我之前拆开光路,碰到什么地方了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碰到液晶片了吧

楼主:
感谢回复,带排线的叫液晶片么?固定在棱镜上吧,螺丝拧的挺结实的没有拆下来, 我的机子是lcos成像的,用镜头纸擦过棱镜的反光片。

楼主:
等级太低 ,发不了图片

网友:
这个机器新的好,旧的差

楼主:
这个机器,重影的问题好修么

网友(2020-07-15):
工多艺熟,搞多了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