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三门电脑版BCD216冰箱开背图

楼主(2020-04-24):
这几天连修理4台海尔三门电脑版BCD216冰箱都是内漏 。症状是压缩机工作。高压管出口温热但是不烫手。显示屏冷冻室数字闪烁。三箱都不制冷。手动关闭冷藏 软冷室后,压缩机高压管出口不热。保压测试均是内漏。 开背盘管。

楼主:


楼主:
这是现场图

楼主:
毛细管的区别:毛细管颜色  红色=冷冻  黄色=软冷 白色=冷藏
以后遇到这样的冰箱需要开背的 好修。不走弯路。
温度:冷藏 2度 软冷 -7度  冷冻 -26度 全部停机  回气管有时代霜 有时潮湿

网友:
谢谢分享开盖图片

网友:
谢谢,这么详细的图片

楼主(2020-11-20):
今天又维修一台海尔电脑三门BCD216 SC型的(水晶面板的)冰箱。是高压漏气。高压背后出来4根管头。为了辨别哪个是门管。特地充热气测试。结果是高压末端(接过滤器端)是门管,结果打压也是末端(门管)漏。高压顺序是:压缩机——左右边(左右边管子是在箱体内链接的)——门管——过滤器——电磁阀——毛细管——流向低压。
今天又维修一台海尔直冷三门BCD-206STX冰箱。不制冷 经打压捡漏为 门管漏
A—B是冰箱的左右冷凝器。C—D是冰箱的门管。如想去掉门管漏。就把过滤连接到B点。这样就把门管甩掉了。

楼主:
  如果冰箱开背更换了里面的蒸发器都换成铜管。顺便去掉门管,故障的几率又少些。个人的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