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M-860功放机屏显不清晰和声音时有时无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26):
大概1999年花了一千五元购买了台先驱M860功放机,当时这功放机很有名气,有了功放机,自己做了两个前置主音箱,到2001年1000千元购买了奇声前置主音箱,再就自己做了中置和后置环绕音箱,2010年自己组装一台投影机,又花了400元买了一只重低音音箱,在家里用投影机播放大片,加上先驱功放和环绕音箱,效果还是挺不错的,用了5-6年时间,这3-4年没怎么用它了,最近打开功放发现有问题了。先是显示屏显示不清晰,所有一笔画都隐约可见,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而且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了,声音调大时声音还全无,只有点嘶嘶声音,想想还是拆开机子检查一下,期间在网上搜索了维修先驱功放的相关文章,得到很大帮助。
先修前面板显示板,按网上其他人发的帖子主要观看电池位置,果然是记忆电池漏液将电路板背面的大面积腐蚀,拆下电池上面写“N1-CDCELL CHARGE 60K”字样,也查不到是多少伏,网上几篇帖子都是在猜大概多少伏电压。有说1.2V的,有说3V也可以用,也说用法拉电容5.5v0.33F或1F替代的。最后淘宝找到了镍氢充电电池80mah1.2V 带焊脚定时器纽扣电池,也买了几个法拉电容备着,换上1.2V纽扣电池。把电路板清理了一下,测量目前只有一路腐蚀断了,使用飞线连接上,试机显示屏正常显示了。
第二步修某声道无声,没声音时用起子轻轻敲打或按住喇叭保护继电器,声音立即恢复,放开又没声了,很明显继电器接触点烧黑,拆下两个继电器,要换就一起换掉,一个无型号只看到是8脚 24V,一个是“HOO-548-1308 24VDC”6脚,淘宝一查,亨士乐,价格很贵50元-90元不等,商品也不多。还是买欧姆龙替换吧,一个型号:MY2N-GS 小8脚 DC24V,一个为G2R-1-E DC24V。前面一个小8脚的引脚还是大了点,锉刀把引脚修小点才安装进去,两个50V,10000UF大电解电容有点鼓包,买了两个63V,10000UF一并换掉,开机发现声音很小,调大音量继电器就断开,调小继电器复位,反反复复,肯定那里不对,又拆下两个继电器,才发现6脚的继电器原来是二开二闭,新买的是一开一闭,要重新买过。把旧的拆开用细砂纸把接点轻轻打磨一下,装上试机一切正常。后面再考虑买过G2R-2-24VDC 两开两闭的继电器重新换过。

拆开功放

拆开前面板,看记忆电池漏液了

电路板背面被腐蚀一大块

原记忆电池标识,查不到是多少伏的

网上搜索看别人的分析,买了一粒定时器上用的1.2V充电电池

电路板被腐蚀的地方清理一下,断点用飞线连接

拆下的继电器型号

买了两个欧姆龙继电器替换

电解电容换成63V 10000UF

更换完成

试机恢复原样

网友A:
这台功放我今年疫情期间出掉了,当年很不错的家庭影院功放,杜比定向逻辑解码的,在当今已经淘汰,现在都是DTS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功放我今年疫情期间出掉了,当年很不错的家庭影院功放,杜比定向逻辑解码的,在当今已经淘汰,现在都是 ...

多少钱出掉的

网友:
200块,疫情期间客户在家玩音乐,不小心把功放烧了,我也不能开店营业修理,想到家里还有台老功放,就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