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球机ds-2147b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04-30):
一海康球机板号ds-2147b,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看主板无明显烧坏原件,测整流桥输出电压有39V电压,再测量其他原件,发现芯片FDS86242异常,引脚之间全部短路,百度查资料为N沟道MOS管,周围有0欧和0.25欧两个贴片电阻也击穿开路,手头没有这个MOS管,等买到后再更换试机。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涨姿势了,没修过奸控

网友:
谢谢分享,我会持续关注的,我手里正好有几个坏摄像头。

网友(2020-08-28):
我有个球机不通电,能不能图片给你看看!

网友(2021-02-19):
我有个球机板子 DS-2179通电就烧保险,电器件外观无明显损坏,求大神指点

网友(2021-04-28):
请教一下,我的2DC,有时候水平自检时马达转,外面不转,有时候转,自检使用后可以转,是什么问题?里面电机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是升压还是降压的?

网友(2023-06-14):
我这个球机通电没反应,看了你的我也量了下,芯片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