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维修

楼主(2020-04-30):
一月10号上午借货站电动货车去拉装修板材,行至半路等红灯。重启时,车加档有行车信号。但车不动了。仪表指示正常,行车准备信号已经亮起,车子不启动了,没办法找车拖回来 后来货车司机又试了几下,行车信号也没有了,仪表上出现了控制器故障感叹号三角块。折下电动机检测。摇表检测正常。线圈是好的。车辆差速器好的,转动正常,电动汽车电池是好的,充电正常。电压106 V,从好的车辆上卸一个英博尔控制器3336-9635,换上车接上线电机等,打开车后,行车信号正常了,踏下行走开关,车子还是不动,等一会行车信号没有了,故障灯亮起了。有大侠懂吗?求助

网友:
你有两台车,你对调了试啊。再对调电机试试看!

楼主:
坏车控制器上到原来好的车上,也是不好用,好车控制器上到这个坏车上,不好用,行车信号刚开始有信号,
只要踏了加电开关就没行车信号了。出现三角感叹号了/,好的行车控制器也坏了?差速器是好的。正常转。
电动机摇表测试线圈是好的,就是无法测试电机内霍尔?行车控制器不知怎样测试好坏?是英博尔3336-9635型号,

网友:
有短路,不然怎么能烧

网友:
最好有原理图,按图维修

楼主:
车子修好了,电机编码器坏了,导致控制器输出保护。换电机编码器,修控制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