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电脑突遇死机、蓝屏怎么办?

楼主(2020-05-03):
五一假期电脑突遇死机、蓝屏怎么办?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遇到这些情况时,应该怎么解决呢?

故障一: 电脑出现蓝屏

解决方法:
1.不是经常蓝屏的话,按住电源键几秒钟,将电脑强制关机,然后重新启动电脑即可。
2.内存条也会导致系统蓝屏,定期用橡皮擦拭内存条金手指,再按上即可。
3.电脑主机箱内灰尘过多影响散热也会导致系统蓝屏,要做到给电脑定期清灰。
以上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可以试着重装系统,不会重装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故障二:cpu温度过高导致死机

解决方法:
1.CPU在排除了病毒和使用不当的原因后,应检查一下CPU和内存。
2.可考虑更换一个好的散热风扇,解决因CPU温度过高导致的情况。
不论是五一假期还是日常使用电脑,都需要对电脑进行正确的维护,这样才能让电脑的寿命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