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卫] 抽油烟机需要加油吗?

楼主(2020-05-06):
有一台抽油烟机,可能也很长时间没有深度清洗了,声音很大。

前面板是玻璃的,不知道如何拆洗,可能需要请师傅上门。

我的问题是,抽油烟机深度清洗后,需要对轴承上润滑油吗?

我是外行,怕向师傅提出不专业的问题被师傅上大刀。

如果我自己拆洗的话,如何将前面板拆下来,貌似没看到任何螺丝的。用力将前玻璃板向上推,推不动。

型号 西门子 ls25k951t1

网友:
异响考虑更换电机轴承,不会拆装,最好找专业的!

网友:
这玩意还是找专业师傅清洗吧!自己洗没有专业的清洗剂也弄不干净的。

网友A:
当面的那一块面板是可以打开的,方便日常清洁。上面或下面扒开,然后应该是有挂销的就可以取下来了,是螺丝的就拆两边的螺丝才可以拿下来。然后,,,你也弄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面的那一块面板是可以打开的,方便日常清洁。上面或下面扒开,然后应该是有挂销的就可以取下来了,是螺 ...

谢谢,刚刚找到说明书,原来前面板上端挂在后面板上,下端是磁铁吸上的。之前只向上推或从上端往外拉,没想到从下端往外拉。

网友B:
有专门的清洁剂的、高压蒸汽搞过很干净,如果有异响可以更换轴承,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烟机里的电机都是轴套的,不是轴承的,有异响可以上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清洁剂的、高压蒸汽搞过很干净,如果有异响可以更换轴承,一般没什么问题 ...

是声音大,干活还不行。老马拉破车,毕竟干了8年了。

网友:
多拆几下就知

网友:
轴承应该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