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 乐华T.MS6M182.81B-1想加一对喇叭,请问主板上哪个是带功放...

楼主(2020-05-07):
乐华T.MS6M182.81B-1想加一对喇叭,请问主板上哪个是带功放音频输出

大佬求救

网友A:
应该是剩下的那个4脚插口

网友B:
从电路看是有左右功放电路原件的。最后一图右边四脚插座应该有对应两线输出音频。

网友C:
高频头上面的四针插座就是接喇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剩下的那个4脚插口

好的。。非常感谢,我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上面的四针插座就是接喇叭的

好的。。非常感谢,我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看是有左右功放电路原件的。最后一图右边四脚插座应该有对应两线输出音频。 ...

好的。谢谢。我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