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乐华21E7没有声音,蛮难搞点的,有图纸可以发来,先谢谢了

楼主(2020-05-13):
乐华21E7没有声音,蛮难搞点的,AN17823声音放大集成块,就是1脚有声音,其他各脚都0V电压。请同行大师帮帮忙,有图纸发了也可以,就可以检修好点。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您一个借皮妓!

大师热心人

网友:
苟治愈,望分享

楼主:
要机子的整机电路图,才好检修。那位师傅有请发来下。先谢谢了。机型是乐华21E7

楼主:
有谁修过这故障也可以恢复下,先谢谢了。

楼主:
乐华21E7没有声音,蛮难搞点的,AN17823声音放大集成块,就是1脚有电压,其他各脚都0V电压。请同行大师帮帮忙有谁修过这故障讲下,没有的,谁有图纸发了也可以,就可以检修快,先谢谢了。

网友:
喇叭坏了

网友:
大师,没声音你都说难修,请问还有哪些电路比功放更好修的呢?

网友:
先查一下5脚为什么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华21E7没有声音,蛮难搞点的,AN17823声音放大集成块,就是1脚有电压,其他各脚都0V电压。请同行大师帮 ...

都0V电压会响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电路很好修。
采用分段监听法。

都0V电压会响才怪

网友:
给你提供一下检修思路,一是伴音静躁,再就是12V滤波电容,还有就是300V滤波电容

楼主:
修好了,回路不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回路不好。的问题。

回路不好,是什么意思?

那么多热心人帮助你,修好了也不说明清楚是哪坏了?

应该是5脚静音了。

楼主:
不是的,就是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