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起死回生大法

楼主(2020-05-13):
对讲机现在便宜了,很多街面上新的对讲机一对才百十元,这里我想说的是更多的对讲机变成废品的原因总结有以下几类:
1.单独的因为无法入网,所以废弃。
2.因为写频入网无门而放弃。
3.因为是公产有新的用所以放弃旧机器。
4.更多的或则说绝大多数弃用的原因,都在电池,因为工作时间短,不能充电,换电池成本高,找不到电池备件而更换的对讲机占弃用对讲机的大部分。
言归正传,最近DIY了一台电池电焊机,正巧看到网上有处理对讲机的,言明是因为电池不行而处理,包邮30元一对,本着玩玩的心态买了回来。
收到买来的二对讲机加上维修电源一试,对讲机工作正常,电池充不进电,于是撬开电池盒,取出电池想更换一样的电池,无奈电池价格比机器贵出许多倍,刚好手边有同样因为容量减退而废弃的电动车用18650锂电池。于是比量一番,嗯,长度一样宽度足够,高度大了许多,没关系,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原则,进行修复;原电池电压7.2V,正好是2节18650串连起来的电压,于是网上买来2节装电池盒,将引出线按红正黑负焊接在敲开的电池盒引出点上,再将电池盒用泡沫双面胶粘上,临时先找个橡皮筋套在机器盒子上紧紧的连在一起,开机测试成功,OK剩下的就是如何包装让其更漂亮了,我恢复其功能的作用已经完成,收工。

网友:
实用性还可以,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恭喜拣宝成功!

网友:
DIY,创意无限。

网友A:
游戏厅拆迁,搞了四个,三百米,没多大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戏厅拆迁,搞了四个,三百米,没多大用处

基本可以判定你的机器天线或功放有问题,一般对讲机2公里都能达到,正测试加棒式天线是其达到更远距离。

楼主:
感谢各位大卡的围观指教。

网友B:
可以用小号钻头把原机电池盖的缝隙打几个洞,再设法慢慢撬开,然后换上2个18650电池,再用胶水粘好电池盖。我用这个办法修了30块对讲机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小号钻头把原机电池盖的缝隙打几个洞,再设法慢慢撬开,然后换上2个18650电池,再用胶水粘好电池盖。 ...

18650个头太大啊,一般对讲机电池都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个头太大啊,一般对讲机电池都放不下

看我发的照片,高度一样。厚度需要加一倍,宽度正好有空间放充电板和电源插口,还可以当充电宝向外供电,这些我还没来得及做但是对讲机每天开着15天才有一台没电了,说明超长的工作时间,已经不是一些厂家宣传的某些品牌所谓的超长待机时间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