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美特电风扇这个器件干什么用?

楼主(2020-05-16):
干什么用?

楼主:
不知是板坏,还是电机坏,通电可操作。但不转,摇摆也失效!电机5线,三根调速L黑一M灰一H红,一根公共COM蓝。白色线标sw是什么意思?

网友:
第一个负离子,白线SW遥头电机线   COM公共电源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板坏,还是电机坏,通电可操作。但不转,摇摆也失效!电机5线,三根调速L黑一M灰一H红,一根公共COM ...

不应该啊,中级技工连这基本都不知道啊?

现在风扇电机一般是4线的,电容基本做在电机上,老式的还有一根黄线接电容。

一般黑色线接220V一端,红白蓝分别是快中慢三挡,少数颜色不同,比如美的的就是乱七八糟的颜色。

SW是接摇头电机的,带遥控或者壁扇才有。

楼主:
遥控型,电机是不是多了根线,5线。一般是4线

网友:
万用彪先把把脉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型,电机是不是多了根线,5线。一般是4线

目标已出现,艾美特  美的的这种电机是我的最爱

网友:
电机坏不坏,这个级别了,没有块表量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