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一直亮绿灯不充电

楼主(2020-05-18):
朋友拿来一个电动车充电器说光亮绿灯但是不充电,我测量输出有70伏电压,证明线路是好的,测量图片上R21阻值只有0.2欧,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这个电阻阻值应该是多少,求维修思路,我只是电子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俺绕晕啦,
图片在哪里?

不好意思漏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俺绕晕啦,
图片在哪里?

就是这个五色环黑白紫白金

网友:
五色环黑白紫白金????????         色                              盲?

楼主:
是的!**干净看清楚了

网友B:
这种电阻开路的比较多,短路的比较少。电阻没有明显烧坏一般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阻开路的比较多,短路的比较少。电阻没有明显烧坏一般都是好的。

那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我不知道怎么算,很不平常的电阻

网友:
不充电还要注意看是不是电池过放电造成的!如果锂电池过放电会引起电池上的保护板保护,导致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