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开机速度突然变慢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21):
我本人正使用的台式机开机速度突然变慢。原来360 开机助手提示我“你打败了99%的电脑”开机用时十几秒。现在开机要用1分48,9 秒。打败4%的用户!还经常打开浏览器没内容。只得关机重开。这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指点指点。用360卫士也清理过,减少了启动项。也没用。越整越慢!

网友A:
看下最近是否有软件安装,捆绑安装了别的杀毒软件或电脑管理软件。

网友:
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重做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最近是否有软件安装,捆绑安装了别的杀毒软件或电脑管理软件。

没有啊。在开始——全部程序中和控制面板——删除添加软件中都没发现。

网友:
重做系统吧!中毒了

网友:
中了木马病毒,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备份文件,格式化C盘,重装系统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先重装系统,如果还是慢的话,换个硬盘试下,,最后检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