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马来西亚产29寸老电视上部分三分之一左右图像晃动

楼主(2020-05-21):
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师傅指点,该怎么弄。是哪儿脱焊还是啥

网友:
检查视放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A:
和黑白电视一样,AFC电路电容失效,2.2-4.7uF电容,串一个电阻。

网友:
应该是AFC鉴相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黑白电视一样,AFC电路电容失效,2.2-4.7uF电容,串一个电阻。

我从家里的坏的老彩电上可以拆的到这些电容电电阻吗?这应该是最快办法弄到手吧。网上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黑白电视一样,AFC电路电容失效,2.2-4.7uF电容,串一个电阻。

老师,串一个多大电阻,还有,我拆机后半天不知道这个电容在哪儿,无明显漏液

网友B:
都在鼓捣这玩意,美国就不需要新增33个实体名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在鼓捣这玩意,美国就不需要新增33个实体名单了

老母亲老爷子要看电视。还不要液晶。。。没办法

网友:
CRT早已完成历史使命,已被液晶面板基本取代。
虽然,CRT在刷新率上还有微弱优势,但能效比,辐射等众多致命缺陷 决定被淘汰

楼主:
就是这两块板子上的一块吧?尾管上这块大的我摇了下,是松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两块板子上的一块吧?尾管上这块大的我摇了下,是松的。

型号,e29mf1,去年给他们看拍的,,现在已经被老人摧残的不行了,看了半天,没看到电容有问题,也不知道在哪儿。

网友C:
正好找个借口说修不好,换个液晶的,保管老人家看了会满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好找个借口说修不好,换个液晶的,保管老人家看了会满意

换成液晶估计楼主会被老人家打死!那辈人很怀旧,我这边还有很多六十岁左右的人坚持看着黑白电视机和老式非遥控十几寸的彩电!难道他们没钱买的起一台32寸液晶电视?非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液晶估计楼主会被老人家打死!那辈人很怀旧,我这边还有很多六十岁左右的人坚持看着黑白电视机和老式 ...

大哥,说重点,叫我判断什么原因图像上半部抖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说重点,叫我判断什么原因图像上半部抖动

说原理应该是行AFC信号弱了,使行扫描同步有点失谐造成的,一般是高压包的AFC引脚出来经过一只0.47-1uF的电容再到主解码芯片的,具体位置只能你自己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说重点,叫我判断什么原因图像上半部抖动

看看电视机顶部有没有放磁性的东西,如果没有的参考15楼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视机顶部有没有放磁性的东西,如果没有的参考15楼的思路

好哒。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串一个多大电阻,还有,我拆机后半天不知道这个电容在哪儿,无明显漏液 ...

大哥...人家说,,,AFC的那个电容失效,,,  这个电容 是串联着一个电阻的
不是说让你换这个电阻,,明白不?

高压包是哪个?  应该知道吧??,,人家说的是高压包下面的  其中一个脚,,   叫AFC脚 有连着一个电容,,是那个电容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原理应该是行AFC信号弱了,使行扫描同步有点失谐造成的,一般是高压包的AFC引脚出来经过一只0.47-1uF的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人家说,,,AFC的那个电容失效,,,  这个电容 是串联着一个电阻的
不是说让你换这个电阻,,明白 ...

明白了,买包电容,回去拿笔好好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