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120E1故障

楼主(2020-05-22):
格力空调定频120出现E1故障
空调开姞故障不能开机,经查是压缩机顶部温控器断路引起电脑板不工作。短路联接,开机制冷压缩机工作,电路系统工作正常。
空调粗管结霜,压力0.2,加氟至0.4,工作电流7安,当时工作正常。
  第二天报E1故障,测工作压力0.5,放氟至0.3,又工作2个小时发现无故障。
第三天又出E1故障粗管结霜,加一点氟至0.35,压缩机不工作,【室内外机清洗】。按接触器强制压缩机工作电流9安多。

网友:
系统堵了 保护了

楼主:
用氮气清洗系统吗?

网友A:
真难为压缩机了。
好在是三相的。
笫一次E1就加氟!(粗管结霜还加?)
第二次E1就放氟!
第三次E1又加氟!
倒底E1是何代码?楼主知道么?
人家原来运行得好好的,为啥信系统堵了?
堵是堵!并且真是脏堵!肉眼可见的脏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难为压缩机了。
好在是三相的。
笫一次E1就加氟!(粗管结霜还加?)

第一次是整机不工作,整机工作后,粗管结霜,压力0.25,加压0.4,第一天连续工作正常,第二天工作后E1保护。

楼主:
E1保护后发现压力升到0.5,放到0.3,能工作一会压缩机又停。(室外温度28度设定16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是整机不工作,整机工作后,粗管结霜,压力0.25,加压0.4,第一天连续工作正常,第二天工作后E1保 ...

压力0.2,加氟至0.4,工作电流7安,当时工作正常。

第一次故障,前面的都做对,看到粗管结箱后。你没经验就全做错。越后越错!
你最后的括号工作提前于叁次错误前,真正做足做好就完全可以交货了!但你做了叁回错事后才做括号有个毛线作用!!!

网友:
停机半个小时压力多少?与环境温度对比一下看压力多少?

网友B:
我没记错粗管结霜是雪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记错粗管结霜是雪种多了吧

压力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0.2,加氟至0.4,工作电流7安,当时工作正常。

第一次故障,前面的都做对,看到粗管结箱后。你没经 ...

修理其它空调时,粗管结霜一般室内蒸发器太赃。

网友:
低压管堵了吧

网友:
低压管瘪了吧

网友:
1:室内机蒸发器脏堵(蒸发器的背面)这时内机风力明显变小。
2:回气管有折憋的地方,造成回气压力减小,结霜!

网友C:
内机热交换不好,蒸发器不能很好的吸收房间的热量,高压变高,低压压力会降低。

网友:
上面论坛大师说的要牢记..洗洗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机热交换不好,蒸发器不能很好的吸收房间的热量,高压变高,低压压力会降低。  ...

本室内机蒸发器后背彻底清洗过。

网友D:
请问楼主,正常空调的低压压力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正常空调的低压压力应该是多少?

制冷低压压力在气温25度至30度,0.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