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le39a70w屏幕闪动,有横条。

楼主(2020-05-22):
海尔le39a70w屏幕闪动,有横条。看了本论坛友友的帖子,症状跟我的一模一样,只是里面没有维修过程。图片引自本坛友友图片,谢谢。开机拔插屏线,电源线症状无变化。莫非跟网友说的屏坏了?不死心,测量各组电压,发现12.电压跳动,电压波动12.3-12.8之间忽高忽低。换了输出电容没变化,场效应管D464输入端电压正常,输出波动大。过一会儿发现电压稳定在12.8伏,一看屏也不闪了。手头也没有D464,准备换电源板,又怕是主板问题。有没有师傅遇到类似情况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源板可能性大

网友B:
跟板子没有毛关系,屏幕都出横纹重影了。100%屏坏,屏可以修,但是需要一定的经验!多看看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板子没有毛关系,屏幕都出横纹重影了。100%屏坏,屏可以修,但是需要一定的经验!多看看帖子吧! ...

这种情况是屏坏了影响12伏电压波动还是12伏电压波动影响了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可能性大

我也认为电源板可能性大,不行了只有花几十块钱赌一把。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是屏坏了影响12伏电压波动还是12伏电压波动影响了屏?

电压稳定了屏也正常了,开一会儿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屏坏了,不用折腾板子

网友:
这个 是屏问题,用可调上12V就知道了  哪里的问题

网友:
找到电压不稳了,先整它不就完了,又不难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