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意思的维修

楼主(2020-05-23):
要维修的是台半自动甩水机 去了试机 正常运转 声音也正常 和用户解释下可能是触点生锈导致接触不良  时好时坏给触点除了锈 试机  不转了!我透 刚才还转的  然后都检查一遍  没有问题 最后解决了 猜原因 哈哈

网友:
插头没电了,有什么好猜的。

网友A:
插头插座接触不良.电源线内断.

网友:
一次没有意义的看帖回帖

楼主:
最后都检测了没问题  我只能把目光移到用户的插排上去了  结果显示插排时好时坏 哈哈  更换插排 故障排除 也算是涨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插座接触不良.电源线内断.

哈哈  对  插座不良 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都检测了没问题  我只能把目光移到用户的插排上去了  结果显示插排时好时坏 哈哈  更换插排 故障排除  ...

名人说过的一句话;无故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

楼主都害了五条命了。最大饿极!

网友:
敲敲你那头,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