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明基W1070投影仪主板不能接收摇板信号

楼主(2020-05-23):
我接一台W1070明基投影仪主板不能接收摇板信号,实测接收头输出电压3.32V与电源电压相近3.36V,替换接收头还是一样,没有主板电路图无法维修,请教大哥指教,谢谢。

网友A:
什么叫“摇板信号”?是不是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摇板信号”?是不是遥控器?

是的,是遥控器

楼主:
请大哥指教谢谢。

网友:
你有换个遥控试试么?除了不能接收遥控信号外,其它功能正常么?

楼主:
其它功能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
设置里可以设置接收信号的,换个遥控器再试下

楼主:
在大哥的指导下现在修好了谢谢。

网友(2020-12-17):
请问故障怎么解决的,我这有一台w1070+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2021-04-11):
这机器高清口偏色有老师知道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