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密黑金刚碎纸机

楼主(2020-05-25):
碎纸卡死,更换齿轮装好试机。
反转正常,正转不转继电器有反应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换继电器试试,可能触点坏了

网友:
反转正常,说明安装没问题,正转不正常,要看是否空转也不转,如果是,级是继电器问题了。

网友(2021-07-29):
震旦AS078碎纸机碎机一秒就停了,不能连续碎纸。查继电器供电脚只有9V不对,其供电三极管Q3  C脚接的二极管D1反接后正常,供电12V继电器闭合正常碎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