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3000W电磁炉功率管代换?

楼主(2020-05-25):
求3000W电磁炉功率管代换?前久接过几台3000W电磁炉,功率管坏了,3000W电磁炉,电磁炉电源虑波用8UF一个电容,并电磁盘的是4UF的一个,功率管好像是一只50N120的,故障是烧功率管,因手里只有25N120没有50N120弃修了,3000W的遇到多数的都是电源虑波2个5UF的,电磁盘并连的是2个2UF的,功率管是2个25N120的,这个50N120电磁炉管在淘宝都没卖的,请问能用两只25N120并联代换吗?师傅们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很多大功率的功率管都是多个并联的,你看有位置并联两个没有问题吧。

网友:
并两个就行了。经常怎么搞。

网友:
想并得有位置安装啊

网友:
两管参数要一致。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网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
有位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