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64V电瓶换60Ⅴ,怎么改控制器

楼主(2020-05-25):
我的绿源电动车原4个电瓶改为现在的5个60Ⅴ电瓶,跑20多公里就提示电量不足,但实际电瓶电量应该有蛮多,怎么样更改控制器内的余量

网友:
一般加大电压后,仪表的电量指示就不准确了,一般都是电量显示变大了没你这样变小了,估计是你的电瓶真的不行。直接骑到没电,看总公里数来衡量电瓶到底能跑多远,同时也注意观察骑行末端电量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下次就知道什么时候是没电了。

网友A:
64v电瓶,是几一块电瓶?没接触过。

网友(2020-07-18):
16伏电瓶4块,我的立马就是64V的。

网友:
这个要改控制器的欠压保护电路,有几个电阻分压后进单片机,改变阻值即可改变欠压保护值。

网友B(2020-09-08):
几个电阻分压后进单片机,改变阻值即可改变欠压保护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电阻分压后进单片机,改变阻值即可改变欠压保护值

怎么改,求指教

楼主(2022-10-23):
引用 网友A:
64v电瓶,是几一块电瓶?没接触过。

16v4块电池,这个是比较特殊

网友(2022-12-06):
我的也是64V,现在这种电池少了,也是想改为60V的,请问楼主改了还是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