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34寸电视,开机指示灯亮!二次开机后变三无。

楼主(2020-05-25):
TCL34寸电视,开机指示灯亮,+B电压26V;二次开机后变三无。+B电压瞬间从135V跌落至0V;请教师傅们是哪里问题?电源IC是STR6709;求教,哪位师傅遇到过,谢谢!

网友:
行供电串联200W灯泡试机,这样行短路也不会影响电源。

看看消磁线圈是不是插错了。

网友A:
一是+B有短路,二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
可先用假负载试试,看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行负载的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先断开+B 接灯泡试试  测行管  场块

网友:
先接假负载,来判断问题具体出在哪里,在一步一步查下去

网友:
大多数是高压包坏。

楼主:
没有插错,我拔了消磁线圈,把板拿回店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B有短路,二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B测了,没有短路,次二极管都测了,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