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调压器受阻请教

楼主(2020-05-25):
爱折腾的人心血来潮,也打算做一个0v起调的调压器。
见网上成功例子很多,选好方案动手。
当然也是用一个3824和324构架的普通车充。
这图电路图网上多得很,这里就不浪费空间了。
说是首先解决辅助电源。测量了一下,3824-7脚和324+风扇正常工作时供电都15v,因此用了一个12v/1A的老手机充电器,感觉质量可以,输出滤波电解都是1000μ的。改成了15.2v左右的辅助电源。
首先改324+风扇电源。去掉开关变压器次级低压整流二极管,将手机15v正极接在二极管负极孔,开机就不正常了,输出电压一直在10v到90v之间反复波动,而充电器本身最高输出才83v。检测手机改的辅助电源很稳定(没有测量波形,看这充电器的质量,我想应该不是很大的)就这么简单,搞了半天但却找不到毛病。
因此特来请教网友和高手指教,不胜感激。先道声谢谢!
要说明的是所有测量都是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八二四妹玩过;
俺玩过三八四二。

呵呵,写错了。请指教。

楼主:
3842写成了3824的说明

经大师一眼看出,3842写成了3824,已经修改不了了,特此说明更正。

楼主:
看网上改的很多,就是无人指教了。

网友B(2020-06-28):
3842用15Ⅴ不行,把反馈二极管拆了

网友C:
折腾这玩意会让你怀疑人生!那个不仅仅是个15伏电源,电压取样,反馈,光藕偏置都接于此,全断电款直接短路此电压!所谓改成功的连个玩具都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用15Ⅴ不行,把反馈二极管拆了

谢谢你,我保留了启动电阻的。感觉应该没问题,太高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这玩意会让你怀疑人生!那个不仅仅是个15伏电源,电压取样,反馈,光藕偏置都接于此,全断电款直接短路 ...

感谢指导,我感觉从供电二极管的负极注入15v应该是很全面的,但最后不知所措了。高深莫测。

网友D:
你不会是初级次级用一个辅助电源吧,还有你带载试了吗,电瓶车充电器貌似没有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是初级次级用一个辅助电源吧,还有你带载试了吗,电瓶车充电器貌似没有假负载 ...

谢谢你,各用一个,初级15v,次级12v的开关电源。炸机时次级是14v的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