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熊猫等离子p43h21三无VS短路烧5个mos管

楼主(2020-05-25):
上电三无首先检修电源板修复待机5v,再检修5.3v和15v或者pfc电路,再检修vs,va电路,至此电源板完全修复,再检查vs电压为零原因是y板(LJ41-10136A)4个mos击穿和一个二极管击穿,其中RJP63k2是场管还是igbt暂无知晓,请问用电磁炉igbt代换此管是否可行,大家指导下。

网友:
等离子专用M0S管,最好用原型号,也可用30J127代换。

网友:
换整块板吧,现在板子不贵

网友:
换板简便。

网友:
还是换板省事,价格又不贵。

网友:
等离子的难修。

网友:
这里不是等离子呆的地方吧?

网友:
等离子的电视不好修哟。

网友:
等离子电视不好修呢。

网友:
祝贺修好等离子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