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32M11HW红灯一闪即灭,屡修屡坏。

楼主(2020-05-26):
今天接一个转修机,检查电板5800-P32TQF-0020,测量+5V正常,12V24V无,测C89两端电压300V左右,单独拆板用1K电阻跨于5V与ON/OFF之间。测C89有360V电压,无12V24V电压,查换U9/CQ0565RT,发现不止一次换过,客户也说换了好几次,屡换屡坏,什么原因?看U9一脚电容C57/470P一直未换,测量C57无容量其实故障就在这里。换上C57和U9连续试机一直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技术

网友:
恭喜发财!谢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请问楼主,电视型号是不是写错了    .创维32M11HW    是HM吧

C57没找到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病根找到了。。。。

网友:
医生也有良医和庸医之分,庸医就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