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调试] 海信LED50EC290N颜色问题

楼主(2020-05-26):
今天遇到一台海信电视,就像大屁股制式不对一样,背光颜色正常。

白色整体颜色正常

白色整体颜色正常

下面是和其它电视对比照片

其它电视正常图片

其它电视正常图片

图像上部有些色斑

图像上部有些色斑

用户遥控器没有带来,想调一下屏参看看,但是英语和我素不相识,不知调哪一项,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灯珠变色吧。

网友:
个人做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刷数据试试不行再考虑其他的,不用回英文。

网友:
伽玛,去换了试试

网友:
要不要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修过一台因灯珠变色 的,不过好像是32的海信。

网友:
用户遥控器没有带来 ------ 看看用本机键能不能调彩色制式,调成 PAL 或 AUTO (现在可能是 NTSC )。如果不能,看能不能调机顶盒的输出制式。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不过不要乱折,搞不好的话还放大问题

网友:
上手机翻译,跟录视频一样,摄像头对准的地方动态翻译.

网友:
伽玛校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