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故障原因

楼主(2020-05-26):
求助:三星UA55HU5903J液晶电视开不了机,指示灯也不亮,求故障原因。

网友:
可能电源坏了,也可能主板坏了。找维修人员修一下。

网友:
  1 没有插好电源线。
  2 没有打开电源开关。
  3 电视机内部电源板坏。

网友:
留下联系方式  论坛师傅非常热心  会手把手教你修好    修过几台就是第一个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一万种故障第一步查电源。220V-开关-310V-5V-STB-板子上3.3V2.5V1.2V。电源板电源块。

网友:
1停电2插座

网友:
3电源线4开关5电源板6主板

网友:
电视开关烧糊了,过不了电,拍拍有时也好。

网友:
一个用户贴 兴奋了一群人

网友:
同行们,你们怎么这么不热心,指导下又何妨。楼主打开电视,电源换U201,R49,C510,光耦01,如果还不行邮到我这。同行们我这样说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