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正常吗

楼主(2020-05-27):
一台三匹保鲜库,库温13度,低压0.15Mpa,高压0.8MPa,R22制冷剂,室内机DD20.

网友:
R22制冷剂,库温13度,此时的蒸发温度为8度,对应的压力为0.542MPa表压,即使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低压压力应该为0.5MPa表压左右,这才是该系统此时的正常运行反应出的工况。

楼主:
荣老师,我的是艾默生谷轮3匹压缩机,我问过厂家,表示不要看压力,看低压管回霜,但我还是搞不明白,氟利昂多与少到底是怎么判断,现在低压2公斤,电流7.8A,与铭牌一致,加到5公斤,不敢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荣老师,我的是艾默生谷轮3匹压缩机,我问过厂家,表示不要看压力,看低压管回霜,但我还是搞不明白,氟利 ...

随便你按什么来,放他的屁!不看压力,看回气管结霜,你问他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回气管应该结霜?没有温度和压力,怎么分辨系统中的制冷剂是否合适?就凭你3楼里提供的这几个数据,我没有那个本事判断系统中的制冷剂是否合适!!!

楼主:
R22制冷剂,3匹谷轮外机,DD20内机,库容2*3*2.4,开机高压10公斤,低压2公斤,铜管7米长,电流7.8A,环境温度25度,库温5度时压力也是2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R22制冷剂,3匹谷轮外机,DD20内机,库容2*3*2.4,开机高压10公斤,低压2公斤,铜管7米长,电流7.8A,环境 ...

制冷剂没加够吧?高低压都偏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R22制冷剂,3匹谷轮外机,DD20内机,库容2*3*2.4,开机高压10公斤,低压2公斤,铜管7米长,电流7.8A,环境 ...

R22制冷剂,库温5度,此时的蒸发温度为0度,对应的压力为0.399MPa表压,即使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低压压力应该为0.33~0.35MPa(约合3.5公斤)表压左右。
你问问那个垃圾“厂家”,不要库温和压力,怎么看“回气管回霜”?胡 说 八 道!

楼主:
外机低压管降温到6度以下时开始结霜,越结越厚,且压缩机部位也有冷凝水滴落,没有补氟之前试机是不会结霜的,这个结霜会不会是氟多了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机低压管降温到6度以下时开始结霜,越结越厚,且压缩机部位也有冷凝水滴落,没有补氟之前试机是不会结霜 ...

关于系统哪些部位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应该结霜或不能结霜,我在这方面说的很多了。

网友:
荣版主说的很清楚,缺制冷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