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P 数,是正品吗?

楼主(2020-05-29):
是比泽尔正品吗?如果是正品,为啥回气阀用铁阀门,回气挂霜后变成水,铁阀门全生锈F漏光光,怎样看是多少P 的啊,请教师傅指点

楼主:
拍照很清楚,为啥上传后看不清楚呢?型号是4TES-9-40P

网友:
4缸9匹半封闭压缩机

楼主:
如果真是9P 的,不可想像这压机却带了一个150立方的排管库,打-18度,最少也要15P 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9P 的,不可想像这压机却带了一个150立方的排管库,打-18度,最少也要15P 吧 ...

9匹拉150立方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匹拉150立方没问题

开国际玩笑!!!9P 带150立方 -18° 库!!

楼主:
为什么用铁阀门呢?价钱也相差不到多少,还比泽尔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国际玩笑!!!9P 带150立方 -18° 库!!

有什么开国际玩笑,你没试过怎么知道,
我装的7.5*6*3米
7.5*6*3米135立方用8匹中温松下喷液一体机,跟玩一样零下20度

网友:
9匹应该拉90立方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开国际玩笑,你没试过怎么知道,
我装的7.5*6*3米
7.5*6*3米135立方用8匹中温松下喷液一体机,跟玩 ...

嘻嘻,货多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