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板子,请教各位前辈接线问题,谢谢!

楼主(2020-05-31):
小白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板子的接线问题,谢谢,请看图!

网友A:
发烧并联稳压电源吗,hifi音响用的?

网友:
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烧并联稳压电源吗,hifi音响用的?

这是前几天拿到的一块板子,不是很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免费的午餐啦

那请问解惑需要多少午餐卷呢?

楼主:
嗯,没明白这个板子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没明白这个板子怎么接线

你的线不是接对的吗?
左上角供电、右下角信号输入、右上角接喇叭。
AD827+C2073//A940

网友C:
扔掉,现板子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扔掉,现板子便宜

答非所问!
换个再便宜的板子,还是不知道接线,你叫他再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