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RT809H维修新发现 维修鸿基X118投影机

楼主(2020-06-03):
鸿基X118投影机电源加电无指示灯

鸿基X118投影机电源

鸿基X118投影机电源

楼主:
芯片的2脚和光藕U207组成的稳压调 反馈制电路!

楼主:
测各元器件没有发现坏的元件,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故障现象没有改变!重点从稳压反馈电路查起!u207光藕测量未发现问题!看到ixif RT809H新版软件可以检测PC817,拆下U207按照RT809H的引脚放好发现提示测试异常!

楼主:
装上U207用刚才测试的PC817光藕

楼主:
装好U207后加电待机指示灯正常,按开机投影机工作正常!维修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楼主:
根据芯片资料看到芯片的2脚FB和U207是稳压反馈电路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图片看看怎么传上去

楼主:
发表的好几个图传不上来

楼主:
今天无法上传图片了

网友:
我一直是用两个万用表测试。原来还可以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