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灯加隐形风扇电扇不能遥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06):
  吊灯部分遥控正常(每次遥控操作控制器部分蜂鸣器和相应继电器有声响),而风扇遥控时控制器没反应、是否定时8脚单片机有问题?遥控接收是先进中间集成块(疑似单片机)。最上面集成块为接口电路。

网友A:
这个是对编码的(遥控与主机)。不对编码不能遥。
发射芯片与接收芯片一套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对编码的(遥控与主机)。不对编码不能遥。
发射芯片与接收芯片一套的才行。 ...

刚查了遥控器除灯开关外按键按下时指示灯是亮的但到输出没电压(灯开关有),可能遥控器按键编码丢失。

网友:
编码没有编程器是不行的,主控是空白数据,发射芯片与接收芯片对码

网友(2020-08-17):
这东西也能修吗

网友(2020-10-03):
你这里总共只有4路输出,你有几个灯?

网友:
要不改下也行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师傅们的经验分享。

网友(2022-05-01):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的在按摇控按键时,A点电压变小,说明接收模块正常,摇控器正常。这四个点是反面接收模块过来的,第一是地,第2,3连在一起输出的,第3是供电。
我按摇控时,A点电压变化,但最下面的6个脚都是0伏无变化(IC是在反面的,被模块档盖住,不知道什么型号)。6个脚都是引到下一级IC  ULN2003A,这个IC不工作就无法控制后面的继电器。所以…….我怀疑装在反面的被盖住的那模块坏了。

网友:
这个不知是怎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