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EPSON)投影画面下面一行是紫色

楼主(2020-06-08):
各位老师,维修中不止一次发现爱普生(EPSON)投影画面下面一行是紫色,很像是绿色反光片错位一样,但怎么调整都达不到最佳,紫色占画面的1/10左右,投影没有拆过,所有镜片都没有动过,也没发现镜片有异常。是不是液晶组件里的棱镜有问题啊?
请高手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
不插液晶片,主板提高,拆掉光通上面的盖板,然后开机观察是否还有暗边,逐片检查各镜片。

网友:
透镜脱落

网友:
万分感谢师傅的大爱无私分享,,,,,,,

网友:
分光镜位置偏移

网友:
离灯泡最近的那个透镜有轻微移位了

网友A(2020-07-29):
我这机器也是这样的。不知道怎样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机器也是这样的。不知道怎样修理

不知道该怎样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