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恒压水泵的快速旋转,没有出水,水温高怎么...

楼主(2020-06-12):
一台变频恒压一用一备的水泵,给工地的高层供水,设定压力8公斤,运行正常,但平时巡查时发现,水泵经常长期固定在一个恒定的转速,运行频率为41赫兹,水泵壳体,有明显的温度,比电机温度还要高,据去年的使用人员告知,曾经因为高温烧坏过机械密封,应该是水泵泵体内的水长期高速旋转未能进入输送管道造成的,原因是因为水泵后面的管道没有人用水。那么问题来了,150米扬程的水泵,就算后面没有人用水,水泵也需要41赫兹2420转才能维持在8公斤的压力,15千瓦的电机,起码也要消耗8千瓦的功率,一天24小时,起码有12个小时在这种高转速不出水的状态,这100度电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这种状况能不能在plc里面调整一下呢?望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
加个水流开关,如果压力在8KG,1分钟内没检测到水流(表示没有人用水),停机,水流开关动作或者压力低于最小值,开机,  这个必须在单相阀才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止回阀标配就有的,水流开关没装。
水流开关能检测到微小的用水吗?

网友A:
啥都不清不楚,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清不楚,帮不了你

需要我提供哪方面的信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我提供哪方面的信息呢?

设定压力8公斤,实际压力8公斤,怎么会41.5赫兹啊?这里明显有问题啦!变频器参数设置对不对?远传压力表线检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压力8公斤,实际压力8公斤,怎么会41.5赫兹啊?这里明显有问题啦!变频器参数设置对不对?远传压力表 ...

机器没有问题,正常运转,水压低了自动会加增加转速,这就是变频水泵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压力表线都检查过了,没问题。有人建议安装水流指示表,但不知如何与变频器连接望赐教。

网友:
如果出水口安装了单向阀和压力罐达到压力应该会停的

网友:
安装施工不当,或者水泵,水路有地方泄压。系统为了保压,水泵必然长期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