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 小天鹅洗衣机显示故障代码大全显示E3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14):
小天鹅洗衣机显示故障代码大全|小天鹅洗衣机显示E3怎么回事?

小天鹅洗衣机维修服务【4OO-1812-O38】提示:

小天鹅洗衣机故障代码总结:

1、A:01故障代码

(1)它是在机门没有关闭的情况下,滚筒内水位高于安全开门水位时,水可能会从机门内溢出或者流到筒内,A:01会和OPEN交替显示。

(2)不要被这个情况吓到,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直接关闭机门就OK了,自己可以试试。

2、A:02故障代码

(1)机门因滚筒内水位,温度等原因锁住,出现不能打开的情况,这时A:02会和PAUS交替显示。

(2)要是需打开机门,先等待温度降低或者排水排尽后,可以选择单脱水程序。

3、A:03故障代码

(1)当门锁因温度过高开启了自我保护功能,可能出现无法自锁和解锁的问题,先不要着急,可以等待10分钟再试。

(2)若关闭了机器电源,等5秒钟后再次重新接通再试,要是有闪烁提示,也许是水龙头没有打开或者停水了。

4、 F1故障代码

这是小天鹅洗衣机水位传感器接触不良,使用万能表进行检修。

5、E1故障代码

小天鹅洗衣机排水超时,提示你检查排水管是否被堵,以后定期检查并清理里面垃圾。

6、 E2故障代码

小天鹅洗衣机上盖没有盖好,先查看一遍,然后将它盖好。

7、 E3故障代码

小天鹅洗衣机脱水不平衡,这个好解决,看衣服是否放的太多,可以将衣服重新抖散开后分批脱水。
小天鹅洗衣机
  小天鹅洗衣机故障代码大全
  故障代码为E10,进水过程中3分钟水位无变化,故障原因是进水超时,应检查进水阀-回气管或密封不牢-检查排水管是否挂起。
  故障代码为E11,洗衣机在上电、预约、错误、程序运行结束的状态下,桶内水位超过溢出水位,故障原因是内桶有大量残留水,应检查进水阀、泵、电脑板。
  故障代码为E12,水位超过溢水水位,故障原因是溢水保护,那是进水阀坏了,需更换。
  故障代码为E20,电脑板没有排水泵的信号,故障原因是排水泵未接好,应检查排水泵的接线。
  故障代码为E21,排水过程中3分钟水位无变化,故障原因是排水超时,应检查排水泵、过滤器是否堵塞,排水管是否堵塞。
  故障代码为E30,洗衣机按启动以后,电脑板6次尝试锁门失败,故障原因是门锁锁不上,应检查门钩是否关到位以及门锁。
  故障代码为E31,洗衣机6次尝试解锁失败,故障原因是门锁解不开,应检查门锁。
  故障代码为E33,水位传感器的频率不在规定的频率范围,故障原因是水位传感器故障,应检查水位传感器。
  故障代码为E34,温度传感器断路,故障原因是温度传感器故障,应检查温度传感器。
  故障代码为E35,温度传感器短路,故障原因是温度传感器故障,应检查温度传感器。
  故障代码为E40,故障原因是E2PROM检查码错误。
  故障代码为E41,故障原因是E2PROM连接错误。
  故障代码为E50,线路电压超过280V,故障原因是高压保护,待电压恢复正常后使用。
  故障代码为E60,电机3次尝试启动失败,故障原因是启动时电机不转,应检查电机和电脑板。
  故障代码为E61,电机旋转过程中,电脑板检测不到速度反馈信号,故障原因是没有测速信号,应检查电机的速度反馈信号线路是否脱落。
  故障代码为E62,故障原因是测速信号不正常。
  故障代码为E70,按键按下20秒以上,故障原因是按键卡死,应检查按键。
  解除方法:
  一、利用服务模式进行功能测试的方法
  1、上电3—30秒内顺序按K3、K5、K3、K5键,进入服务模式(Txx的选择模式),这时LED上会显示T01;再按K1或K2键,可以在T01到T12之间进行测试项选择。
  2、选定Txx项测试模式后,按“启动/暂停”键,即可锁定该测试项,再按“启动/暂停”键运行该项功能的测试,再按“启动/暂停”键即退出,又回到Txx选择模式。
  3、测试结束后,按K3、K5、K3、K5,退出服务模式。
  小天鹅洗衣机故障代码解除方法
  小天鹅洗衣机故障代码解除方法
  二、各个Txx代表的功能
  T01:用户界面模式的重新分配测试。
  T02:显示错误代码测试(记录最近10次故障代码):进入T02后,按K1、K2可以查看记录的所有错误代码EXX,如果按住K2并保持3秒,错误代码将被清除。
  T03:软件版本号测试(生产线测试使用):进入T03后,LED上会显示程序code的版本号;按K1或K2键,LED会显示掉电记忆存储器EEPROM的版本号。
  T04:用户界面的测试(生产线测试使用):进入T04后,可以观察发光二极管、按键、按键声音。
  T05:排水泵测试:进入T05模式后,显示P,再按“启动/暂停”,排水6分钟。
  T06:水位传感器测试:进入T06后,LED显示水位频率值(50-700),进水过程中频率值逐步减少属正常,到L1(最低水位)后停止进水;按K1键可逐步调高测试水位。
  T07:温度传感器以及加热测试:进入T07后,LED显示水温,主洗水阀将被打开一直到“L01”再关闭,水位加热管加热5分钟,LED显示温度的变化。
  T08:进水阀测试:进入T08后,LED显示“u1”按K1键,显示将在“u1”(预洗阀)与“u2”(主洗阀)之间切换。
  T09:洗涤转速测试:进入T09后,LED显示“TT”,按“启动/暂停”键运行测试程序,内桶转速为43RPM,节拍为:反转5秒,停3秒,正转5秒。
  T10:脱水测试:进入T10后,LED显示脱水转速,转速从0上升到400。如果在400时按K1键,转速将上升到1000。
  T11:电压测试:进入T11后,LED显示电源电压值。

  以上就是关于小天鹅洗衣机的故障代码大全,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开机后e8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