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汽车空调加氟以后怠速不稳熄火

楼主(2020-06-18):
是134a雪种的家用轿车,本身有点不凉快了,我是做家用空调的,所以用家用空调加氟的压力表加的氟,加上管子的时候,不开空调,有7个压力,打开空调到最低温度,最大风力,停车怠速下只有3.5个压左右,然后我直接加到了4个压(如上图),当时没问题,开车十公里左右以后,停车,再开空调,就出现怠速不稳,还会在停车状态下,空挡怠速500-1500转左右的波动,一两秒钟就波动一次, 波动几下就熄火了,(是我加氟过多还是什么问题?)

手上有一套飞越134a的套表,但是因为没用过,不会读数,所以放在了一边。 也请教下,正常状态下应该高低压是什么读数才对?

网友A:
你以为是与家用空调一样?低压3.5左右少了?本身就高了还加?正常的低压压力,在怠速下最高不得超过2.2公斤!!!如果低压达到2.5公斤,那空调根本就没用了,超得越多效果越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是与家用空调一样?低压3.5左右少了?本身就高了还加?正常的低压压力,在怠速下最高不得超过2.2公斤 ...

终于又看到老师的发言了  好高兴呀!

网友B:
134又不是22,你肯定没有修过冰箱,空调修的也不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4又不是22,你肯定没有修过冰箱,空调修的也不精。

冰箱我很少修 ,家用空调我觉得没几个人能比过我,  汽车空调只是第一次接触, 虽然只是自己的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是与家用空调一样?低压3.5左右少了?本身就高了还加?正常的低压压力,在怠速下最高不得超过2.2公斤 ...

小白的我就加到制冷效果出来就不加了,自家的工具车换泵就加三瓶还可以。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R134a冷媒工作2.0~2.6个压  如果空调不运行一般在6左右  明显加多了

网友C:
楼上说得都对,汽车空调不同与家用空调,怠速时加到2.2KG就行了,最高不能超过3KG,否则就会造成怠速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都对,汽车空调不同与家用空调,怠速时加到2.2KG就行了,最高不能超过3KG,否则就会造成怠速不稳。 ...

加到2.2公斤压力的时候,不凉快,,还是热风,,,加到3公斤的时候才开始有凉风出来,3.5公斤就有些凉快了,但不敢继续加了,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