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低压控制器压力调整各为多少合适?

楼主(2020-06-20):
师傅:r404冷媒,20立方的冷库,请问高低压控制器压力调整各为多少合适?设定温度-15   -20之间
第一个发帖,至今没有回复,难道这个不是问题吗?

网友(2021-05-03):
低压01 高压290 我是这样的 新手也不是很懂

网友:
这个是保护开关,调多少,要看制冷剂,例;R22,制冷时高压17kg,你调到2MP,超过2MP保护停机,低压正常情况下3-5kg,调到0.1-0.15MP,当系统漏氟,启动机器后低压低于0.15MP,保护停机,说明氟没了,明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发帖,至今没有回复,难道这个不是问题吗?

将R404a制冷剂在蒸发温度-25度(库温-20度)时的对应压力作为(调整为)低压控制器的控制压力。
根据当地最高环境温度,把风冷式冷凝器的冷凝温度比环温高12度时的对应压力作为高压控制器的控制压力。
根据这种逻辑设定高低压压力控制器的调定值是现实而实用的,符合技术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R404a制冷剂在蒸发温度-25度(库温-20度)时的对应压力作为(调整为)低压控制器的控制压力。
根据当地 ...

感谢专家的答复

网友:
通俗易懂的你不回,高深莫测的看懂了吗?怪不得没人回复你,算我多嘴

网友:
你知道你使用的制冷剂 和机主 想什么情况下需要保护难道你还不能解决问题 在玩智商游戏

网友(2021-06-12):
3楼,你知道有多少种氟利昂?它们的蒸发,冷凝温度各是多少吗?自己半桶水还晃来晃去教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