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液晶电视维修。

楼主(2020-06-21):
   海尔液晶电视LD32U3100,左边四分之三灰屏,右边除有两条竖带外,图像正常,咋回事?望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
可以换新了  基本屏问题

网友:
液晶屏液晶屏

网友(2022-10-23):
该出手时就出手,换新的

网友:
液晶屏边板坏了,或者是LABLE排线脱落了,需要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