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变频空调外机不工作

楼主(2020-06-26):
请教大师们一个问题,小天鹅变频挂机空调,开机10分钟左右内机一切正常,外机压缩机风扇都不工作,室内到室外只有三根线,2根为220v电源线,一根s信号线,在线测到外机有220v电压,n与s有直流跳变的电压,现在,单独试外机变频板子,测不准电压,疑问就是这个模块现在不接负载,直接220v交流电,s信号线未接,大电容有310多v,块子输出没15v,只有到压缩机三根桩子都有6v直流电压,现在请教怎样才能判断模块是否正常

楼主:
传感器都正常,管温都是8k多,排气传感器48k,现在怎么判断这模块是好是坏?

网友:
先把直流输出电压+15v修好以后再等元件!检查模块

楼主:
经仔细检查发现3.3v与1.8v的管子短路,顺藤摸瓜查到这块小板上,将小块取下没短路了,ic芯片短路,焊工不行则在网上购买一块,等待试机

网友:
静候佳音

网友A:
15V有没有。应当拆了小板15V也会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有没有。应当拆了小板15V也会正常了。

拆了也没15v啊,模块和小板都发了,明天在仔细检查下,请问下师傅,你修过这种板子嘛?确定拆了小板也有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有没有。应当拆了小板15V也会正常了。

看了下电路,没收到模块的引脚功能,但模块有几个脚到小板,应该有控制脚到小板,所以取下小板确实没15v

网友:
维修好以后请分享一下

网友:
今天刚修一个A30,情况差不多,压缩机高温保护,清理外机杨絮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