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插入充电线充电就会黑屏关机(就像断电一样)

楼主(2020-06-26):
一台手机电池单独取出来充满电装回机器,能开机且使用正常。
但是只要插入数据线开始充电就会自动关机(类似突然断电一样,黑屏关机),一插入数据线开始充电就会这样。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尾插接口看一下

楼主:
尾插接口没问题,单独插入数据线不会关机,需要把数据线一头插上充电头一头插入手机才会突然断电一样关机黑屏。

网友:
换根线试试吧

网友:
接口没问题

楼主:
换过2个充电头,3条数据线,完全可以确定是手机有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充电宝试充一下。

换过充电头和数据线,连充电宝我也试了,故障一样。
完全确定是手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啥比来浪费资源来了。

这位坛友。
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我换过充电头和数据线,连充电宝也试过,故障一样。
基本确定是手机有故障了,遂上坛来找坛友帮忙。
既然你不愿赐教,又何必恶语相向呢。
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谁充电都一样,
不能确定手机坏。

相同的充电头和数据线,充别的手机一切正常,充这个手机就会立即黑屏关机类似断电一样。
哪怕是数据线一头连电脑usb,一头连这个手机也会自动黑屏掉电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