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氟电流上不去是什么个意思?

楼主(2020-06-28):
还是海尔空调,总是报不制冷,压力表接上去4公斤,是在晚上,不算低吧(之前有盆友质疑我的表是不是坏了,我特意去买个新的飞越低压表,花了我88大洋),卡电流只有4.3A。一个办公室共2台,另一台是4.3左右,电流6A。效果都不太好,都是2匹的,电流似乎低了些。然后我就开始加氟,加到6公斤的时候三通阀挺冰的,然后慢慢回落到5.5公斤,温度又上来了些,此时电流6.6A。另一台加到5.5公斤的时候,电流只有5.8A.再往上加的时候有点加不上去了,电流表变化也很小,几乎不再上升,也不敢加了。这时候效果好一些。之前也是说怀疑压缩机有蹿气现象,但是大家伙说大批量的出现这个问题,机率不大,让我再找找问题,我是真找不到。这个压力是有点高了,我也知道用不着这么高,但是不加就是效果很差,电流也太低。总之给我的感觉就是高压不高,低压不低。一会上个电流表的图(表也买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气有两个可能,
鸭鸡或者私通罚。
再测串气可能性。

单冷机哦

楼主: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楼主:
图片这么糊的吗。。。。

网友:
要么没加进去,你都没有怀疑电流表坏吗?

网友:
系统有空气阿,排完抽真空。

网友:
变频空调吗?

网友:
牌子的制冷剂?可以考虑重抽真空定量加制冷剂。

网友:
是定频还是变频的 ?

网友:
空调效果好和差,主要看安装工,现在很多人啥也不是,就开始装空调,不抽真空,不放气的,铜管扁的,螺帽没拧紧的比比皆是,觉得安空调简单。其实空调真的三分看牌子,七分在安装。同时提醒各位同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重要的是说3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