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E6故障代码 通讯故障检修案例

楼主(2020-06-29):
格力空调代码E6  是通讯故障的代码。
案例:1可用蜂鸣档来测通断加以判断好坏。而格力小方板的通病就是整流二极管ZD132、ZD134、电阻、光耦、电源三极管旁边的P131电阻、电源部分的4个挨着的电阻以及下面的几个电阻、块周边的如R1 26  R1 27  R1 22等、变压器到大滤波电容之间的那几个。本次故障是因为R502贴片电阻即光耦旁边的5.1KΩ贴片电阻坏掉造成。
案例:2外机板通电后灯全不亮。因为需要检测300V电压,所以先给300V滤波电容放大后进行。经检测15V只有1V多,12V没有。
然后测整流部分有无故障,断开滤波后一级电路,用电压档测量对地来判断。经测量为15V,没有对地短路。继续往下查15V电路中一个24V红色玻璃二极管(用于保护电路的)坏掉短路,如果此二极管出现短路故障,应进一步查稳压部分,如果不检查稳压部分,更换后稳压部分有故障会继续损坏。脱开二极管,继续查稳压部分,经在路测量,开关取样电阻坏掉,此电阻为5.1KΩ贴片电阻,由于其损坏造成上一级取样二极管坏掉。也即是上面说的24V的红色玻璃二极管。本案例就是因为5.1KΩ贴片电阻损坏造成的报E6故障
IGBT坏掉也会造成报E6通讯故障。
案例3:通电检测,灯不亮,测桥堆无220V,PTC发烫,因PTC是先行通电元件,在继电器没有动作之前,给下一级先行通电,让供电电路产生5V给CPU供电电压,从而驱动CPU工作,CPU工作后发出指令,空调器检测正常后机器启动工作。如果PTC和环境温度一样,说明开路,正常时略高于环境温度,发烫则说明后级电路有短路故障。
去电,300V滤波电容放电后,测桥堆有无短路,二极管档检测桥堆✚ ▬▬端正反向应无穷大,本次检测有0.385V通电电压。说明下一级有短路故障。拔掉电抗器后桥堆检测无穷大,正常,这说明问题在下一级电路。下一级有模块和IGBT,IGBT检测没有短路,在测模块。经检测,问题出在模块。在更换模块时,千万不要先焊接,要固定好再焊接,如果先焊接会造成固定有偏差不正,模块接触面压力不均匀,接触不良散热不好从而烧坏模块,再就是一定要涂上硅脂。有的机器出现炸模块故障,炸模块原因有压机问题、滤波电容不良有纹波、模块自身问题、六路驱动问题(也有因六路驱动问题报模块故障的)、15V供电问题、PFC电路问题。 案例4:上电后空调不工作,室外机灯不亮。

查室外机板开关电源有4.8V输入,本电路是DCDC降压型简单开关电路,输出3.3V电压,换掉8脚直流电压模块后恢复3.3V电压,但是灯还是不亮。测去光耦发送三极管基极有3V左右电压,这个检测点电压应该在0V,再检查八脚块如果烫手,说明CPU出问题。换掉CPU后本故障解除。说一下这个检测点有电,怎样检查CPU的好坏:拔掉管温,如果报传感器故障,则说明CPU是好的,如果没有变化,说明CPU已经坏掉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晶振和存储器坏掉,也会造成CPU不工作。
案例:上电测连接线有3V不跳变载波电压,查56V载波形成电路有无56V,经测量,有56V载波电压的产生,是光耦附近的电阻损坏导致此故障。
案例:5  12V供电电容坏掉造成12V滤波电容坏掉,空调报E6故障。

网友A:
直接测试通讯版电流可不可以判断元件的好坏?用通与断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试通讯版电流可不可以判断元件的好坏?用通与断来判断?

我没有用过你说的这个方法,都是以电压和电阻来判断元器件的好坏,不好判断的就用代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