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电击法不花一分钱修复索尼红灯闪三次的故障

楼主(2020-06-29):
    近日朋友转手来一台SONY KDL-32W600A型LED网络液晶电视机,插电后红灯闪四次,尔后按每个周期三次的频率周而复始的闪烁着。
    拆壳将主板用四粒螺钉固定在屏后壳上,取下塑料后盖,拔下喇叭和键控插头。然后测得板上10只470微法的电容端压都在19伏左右,拿了个假负载放电后,用傻瓜档依次测量板上的保险等元器件,未见有异常现象。
    再次通电,测得板上供电19.5伏;3.3伏及TPC8125的4脚9伏正常,USB无5伏电压,背光控制板无点屏指令,C1001/2等端压为19伏。通过此测量后分析认为,板上有短路现象,尔后测得一只MSD电容两端短路,焊下后,测得电容正常,原来是电路板短路,对地的正反向电阻均约1欧姆,用3.7伏的18650按十一极对应,对电路板进行电击,再测正反向电阻恢复至两三千欧。
    再次接通电源,只见背光发出白光,测C1002端压为45伏。至此,机器修复!电告朋友速来提走......

声明:
    本主题帖系“家电维修论坛”注册的网友“在深圳爱成都”根据实际维修实例,通过科学总结,精准描述,创新修复后的原生态主题帖!惟一在本www.jdwx.info网站维修论坛上无偿发表。禁止任何习惯性盗窃本主题帖的剽窃犯罪分子,均不得以欺世盗名的恶劣手段,对其盗用于第三方发表及获利!否则,咱将把盗犯送上法律的审判台,按《著作权法》第48条之规定,追究盗犯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楼主:
非常谢谢所有跟帖内容为“谢谢分享”或相似(关)内容的老师朋友们!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论坛才会更精彩!
咱修复的这台机器至今已连续工作数百近千小时了,未见任何异常,机器是某工作室用于实时监控显示的。
纵观目前各论坛等相关信息,索尼出现三次闪灯故障的检修实例微乎其微,绝大多数维修家因未找到故障源,而大多去淘某处买板修复。

网友:
没找出短路元件,可能存在复发隐患。
3.7V锂电池烧鸡法比较简易,但不适合3.3V以下的电源回路,同时要手疾眼快,发现冒烟发热元件立即断开,以免烧坏线路铜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以为是高压电击疗法,原来是烧鸡大法。

开始我也这么认为呢。

网友:
你来晚了,很久很久以前,这方法就在应用,而且比你先进。

网友:
谢谢分享,刚来就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