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的定频挂机遥控不管用,换接收头了还是不管用

楼主(2020-06-29):
八根线的,强制启动后显示面板模式一直闪,还能一直制冷

网友:
换显示板

楼主:
找不到一样的显示板,刚入门,对里面电路也不是特别清楚,求指导,怎么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遥控器试机吧。
最好用原装遥控。

换了好几个原装的了,不管用,我感觉是显示板

网友B:
换万能板,万事大吉

网友C:
红外接收三个脚功能要区分好。不是样子相同就能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接收三个脚功能要区分好。不是样子相同就能直代。

分好了,量了量,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万能板,万事大吉

有万能接收板吗,整体内机换板代价太高,旧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头和单片机,
这段线路很好查。
编码脉冲能送达,

想学习接收板怎么检测好坏和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