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定频柜机开不了机

楼主(2020-06-30):
家里格力定频柜机开不了机,显示屏没有显示,断电再上电空调只滴的响一声,指示灯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测量主板供电正常,12v和5v都正常,cpu好像在显示面板上面,5v供电也正常,请大师们指导下那里故障,换主板还是换带cpu的显示板,谢谢!!!

网友:
不能改通用板吗,一换解君愁

网友:
检查CPU的三大条件看是否正常。

网友:
你在哪里?我给你修,你自己修太费钱了!

楼主:
我只知道cpu的供电正常,复位电压和时钟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如果都在显示面板直接就把换了,
请大师指导下,感谢!!!!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师傅维修吧

网友:
找专业的师傅维修吧

网友:
换通用板。省时。。

网友:
找专业的师傅维修吧,你自己处理不好。